spb 16.x的 setup\user preferences如何设置?

楼主(2011-07-11):
请问各位大侠spb 16.x的 setup\user preferences如何设置?

网友:
    第一,点击你要设置的选项;第二,右侧会出现相应的设置内容;第三,再具体设置。C:destcop\147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的指点。主要是我没有说清楚,我是想问里面每一个项目如何设置比较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