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MO

楼主(2011-07-11):
建立DEMO模板的好处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指的DEMO板是指哪种的啊?平常说的DEMO板一般是说例如厂家提供的他自己芯片的DEMO板 已经做好的设计了 可以参考的那种!
但是我觉得你说的DEMO模板是不是指一个空板 板上都设置好常用的基础规则 常规设置都设置好了的那种空板 以后任何新板调网表都在可以在这个空板上调的啊?

网友:
你说的不会是debug板(公板)吧?

楼主:
2楼说的对哦,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,一般的 板子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就那么大啊 ,直接 画岂不是更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