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大家对于LVTTL直接驱动LVPECL有什么想法没有?

楼主(2011-07-11):
就是LVTTL不经过转换芯片,而是通过电阻网络来直接去驱动LVPECL。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牛来指导,多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
LVTTL是单端信号电平
LVPECL是差分逻辑电平
你怎么驱动?
请给出电路描述看看

楼主:
安森美的很多逻辑芯片(比如D触发器)都是ECL的电平标准,但是这些芯片的引脚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差分引脚,不过却全部都是ECL电平,不会为了使用这个芯片得另外附加的再使用个转换芯片吧?

网友B:
    只要熟悉电平的本质没有搞不出来的,lz支持你好好研究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只要熟悉电平的本质没有搞不出来的,lz支持你好好研究下

    理论和实际有时候差别还是蛮大的,所以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多多发言。不然只能自己搭个电路试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