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位大虾有OR2A.exe

楼主(2011-07-11):
请问哪位大虾有OR2A.exe  谢谢帮忙啊

网友:
    cadence自带有

楼主:
    是吗 ?   没看到,请问在那里能找的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看到,请问在那里能找的到
    请说详细点   谢谢

网友:
    %CDSROOT%\tools\pcb\bin\l2a.ex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OR2A.exe  是转网表的一小软件,  是转换用的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

网友(2012-12-13):
    谢谢,还不会用

网友(2013-10-30):
    OR2A.exe
    可以用在 windows 7 x64 bit 嗎

网友(2014-04-06):
    x64 不行  run ...

网友C(2015-01-21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有AD网表导入allegro的方法吗?不甚感激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好,有AD网表导入allegro的方法吗?不甚感激!

    AD输出tetesis格式的网表,这就是Allegro支持的第三方网表格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AD输出tetesis格式的网表,这就是Allegro支持的第三方网表格式。

    我转出的tetesis网表里面有很多非法字符,格式是net的,allegro好像只能导入 .txt和 .tel 格式的第三方网表吧?而且出现一个问题:J1 本来只有 1  2  3  三个pin,网表中出现了J1.1A  J1.2A  J1.3A,同时还有J1.1  J1.2  J1.3,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转出的tetesis网表里面有很多非法字符,格式是net的,allegro好像只能导入 .txt和 .tel 格式的第三方网 ...

文件扩展名是什么不重要,手工改一下即可,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,或者导入的时候文件类型选择All Files(*.*)。
非法字符一般是出现在网络名上,可以用文本编辑工具,如记事本把非法字符替换掉,一般替换为下划线;如果不嫌麻烦,可以在网络名前后加单引号;
    如果是封装名有非法字符,那么应当在原理图中改为与封装库中的文件名一致,不建议改网表。
    J1的问题应该是原理图里面有两个J1重名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文件扩展名是什么不重要,手工改一下即可,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,或者导入的时候文件类型选择All Files(*. ...

    非常感谢,网表已经导入。今天是试验了一个简单的网表,对于比较复杂的单板,还不敢尝试,怕有发现不了的问题。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对网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非常感谢,网表已经导入。今天是试验了一个简单的网表,对于比较复杂的单板,还不敢尝试,怕有发现不了的 ...

    导入网表的PCB一定是跟原理图定义的一样的,但是原理图如果本身没做好,就避免不了了。

网友(2015-06-25):
    找不到器件是怎么回事?

网友(2015-08-08):
    没想到这么久还能找到 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5-12-04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好东西,先试着用一下。

网友:
    很好的东东,感谢分享

网友(2016-03-2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 威望不够啊!!

网友E(2017-11-26):
    mark一下,最近也在找AD网表导进ALLEGRO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    mark一下,最近也在找AD网表导进ALLEGRO

请问你找到了吗?

网友(2018-01-08):
引用 网友F:
    请问你找到了吗?

    还没有找到,你找到了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 版主,你好,OR2A.EXE我下载后,在WIN10 64X下无法运行,请问哪里可以找得到最新的文件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版主,你好,OR2A.EXE我下载后,在WIN10 64X下无法运行,请问哪里可以找得到最新的文件?谢谢!

你好,你WIN10能运行OR2A.EXE吗?我的也不行

网友(2018-08-28):
OR2A.exe可以下载了。。。

网友(2019-05-17):
先下载,试用下

网友(2019-07-2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window7  64bit 系统不行呀

网友:
windows 7  64 bit的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