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PADS Logic 导入orcad .dsn 出错

楼主(2011-07-11):
请教LZ和各位大侠:电脑安装了pads9.0精简版,在论坛里有看到讨论说PADS Logic可以直接打开orcad .dsn 原理图,最近我发现在导入orcad .dsn文件
原理图
出错:

另直接采用PADS Logic打开同一个orcad .dsn文件 原理图也出错:

是不是PADS9.0精简版软件有问题,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,烦请各位大侠指教。

网友:
也遇到同样问题

网友(2012-03-17):
    本人的9.3也是有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12-11-20):
    我用9.3的也是有同样的问题,导入cadence 16.3  DSN文件就会出报错,但是导入ORCAD10.5的DSN文件就可以导入,这又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    用Orcad把16.3版本的dsn转化成16.2的dsn,导入logic中,关闭logic会制动生成一个sch的文件,打开两次这个文件就能用了!注意这个sch文件不能ECO,只能看!

网友(2013-05-21):
    是你用logic打开16.3的DSN文件就会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