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.7没有OrCAD Capture CIS望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11-07-11):
我装好了SPB15.7但是没有orcad Capture CIS只有OrCAD Capture 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没有安装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会没安装呢?我把所有的组件都打上了勾的。

网友:
    选后面四个哪个都可以有CIS

网友:
    LS正解,选有CIS的就行了,allegro pcb design CIS就是原来的Orcad ci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