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置USB声卡争用主板集成声卡输出问题

楼主(2011-07-11):
我用一个外置的USB声卡,标有“3D sound”那种类似U盘的USB声卡,支持USB2.0。
根据系统不同,做了如下测试:
XP下,用播放器播放音乐,在主板集成声卡输出上接耳机,有输出;此时插入USB声卡,耳机听到系统检测到硬件的“噹”声,用另一个耳机插入USB声卡的音频输出,听不到输出,而主板集成声卡上连的耳机中有输出。
WIN7下,用播放器播放音乐,在主板集成声卡输出上接耳机,有输出;此时插入USB声卡,耳机听到系统检测到硬件的“噹”声,用另一个耳机插入USB声卡的音频输出,听到输出,而主板集成声卡上连的耳机中输出消失,当拔掉USB声卡时,主板上集成声卡的耳机重新听到输出。

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,我希望当插上USB声卡时,有输出;而此时集成声卡的音频输出也有信号,用耳机也能够听到声音。
是否需要在硬件属性中进行修改,或者BIOS进行修改??

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是你使用的播放软件的问题,有些播放软件可以指定使用的驱动设备如foobar之类的,在里面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