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uter走线线宽为何不是设定的默认值?

楼主(2011-07-12):
RT,我的推荐值设置为4.5mil,每次走线都走成了6mil.用的是pads9.2,真是烦人,请问有哪位大虾遇到过这种问题没,怎么解决?

网友:
你是不是网络里面也有设定规则啊,有的话就会首先按照网络的规则出线的

网友:
    最小值有没有比4.5小啊,网络有没有特殊的规则呢?

楼主:
    回复楼上,最小值设置为4mil ,网络没有设置特殊规则,最近才遇到的,前段时间一直没这个问题,发现router总是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规则设置的问题.

与软件无关.

网友:
    可以对某一个网络线单独设置宽度等规则的。你查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