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画Partition后零件无法移动

楼主(2011-07-12):
16.3画Partition后,有些零件无法移动,这些零件并没有包含在画出去的区块中,还在主图的范围之中。提示说“Cannot edit Symbol "R3". Module "Cr_Cpu_1" has the FIXED property.”其实没有设定任何FIX的属性,包括针对net和零件。如果取消Partition后,这些零件又可以移动了,请高手指教,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和提示中所说的“Module”有关,该如何解决,谢谢!

网友:
你做过placement的Moudule么?

网友A:
1.是你的Partition里的你想要移动的零件和net不能是FIXED的,要全部解锁才行。  2.是不能有Module的,要把模块化的取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这边没有做设定。请问如何才能取消placement的Moudule?

网友:
这不是设定的,这是做placement时的一种对相同模组的操作,另外不在你相应的partition中也是不能操作的,即使你拿的是主板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教一下,怎样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谢谢。

楼主:
快沉掉了,顶起来。

网友:
这是因为partition时,只有那个主分区文件可以移动元器件,你要是只是一个partition文件(。dpf)是不能移动元器件的!

网友C(2024-09-04):
引用 网友A:
    1.是你的Partition里的你想要移动的零件和net不能是FIXED的,要全部解锁才行。  2.是不能有Module的,要把 ...

模块化全部取消,如何操作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模块化全部取消,如何操作啊

    genernaledit或placementedit模式,选中group,右键,disband group。

网友:
    模块复用的就移不了  要先把group打散

网友C(2024-10-10):
引用 网友D:
genernaledit或placementedit模式,选中group,右键,disband group。

你说的这种操作,我也知道,问题是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试吧,尤其使用了SKILL自动布局,或者模块复用,元件多了总有漏的模块没有DISBAND,这种情况下,分区设计就很尴尬了,一会一个人说动不了了,就要合并动了布局再分割,一会又有人说动不了了。。。。。。效率就低了去了。。。。。要能一次disband所有group,和MODULE就好了。我甚至找到所有GROUP一个一个全部DISBAND了,还是会有MODULE    需要DISBAND的。。。。。。。比较晕,这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说的这种操作,我也知道,问题是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试吧,尤其使用了SKILL自动布局,或者模块复用,元 ...

要能一次disband所有group,和MODULE就好了---------整个板子的group 一起框选然后打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