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olar阻抗设计时的一些参数

楼主(2011-07-12):
   最近在学习polar软件,关于阻抗设计有些地方不太懂,希望大家本着相互指导、帮助的心态交流下。
   在些先谢过了。
1、coating(绿漆)的厚度怎么设置?
      我看有些地方设置为0.844,但不知道正确否
2、trace thickness(铜厚)如何设置?
      是不是外层0.5OZ下料,成品铜厚1OZ,内层成品铜厚1OZ. 但是外层0.5OZ下料,成品铜厚1OZ不知道如何理解,
3、substrate height如何设置
      这个参数是不是可随意调节的,
    比如说两层板时,可随意调整这个参数来达到厚度要求
       四层板时,由两个两层板中间夹substrate,两层板的厚度(
中间基质的厚度是多少呢?)是确定的,两个两层板中       间的基材的厚度是可调的,对吗?

楼主:
  怎么看的人多,回答的没有一个呢?
   还是期待有人回答下。谢谢啦

网友:
1,绿油的厚度每个工厂加工有所差异,但是这个对阻抗影响不大,一般按0.5MIL的厚度计算即可。
2,trace thickness铜厚,要按所要求的成品厚度来计算;如果内层要求1OZ,实际计算要取偏小值即1.2MIL,因为非盲埋孔层在制造过程中有多次磨板,下料1OZ(1.4MIL)成品时约有1.2MIL。
3,substrate height如何设置----介质厚度指的是要控制的信号层到上/下最近的参考平面层的介质厚度,

网友:
leese2002的话,可不可以这样理解:
1,不用理会绿油的阻抗影响;
2,关于trace thickness铜厚,内层1.4mil成品后为1.2mil,那么外层应该是是多少就是多少?
3,pp厚度由重要信号线决定

楼主:
谢谢回答。不过仍然有点疑问:
1、内层铜厚一般都是1OZ(1.4mil),外层是多少呢?  是不是无特殊要求,就按1.7mil设置,还是设置成多少呢     (意思就是外层铜厚如何决定?)
2、介质厚度是如何决定的  是按阻抗计算出来的,还是几个固定的常数

    本人对这块不是很了解,请多指点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答。不过仍然有点疑问:
1、内层铜厚一般都是1OZ(1.4mil),外层是多少呢?  是不是无特殊要求,就按1.7mil设置,还是设置成多少呢     (意思就是外层铜厚如何决定?)* M  g'
     w外层 I, |  X( D. e

    铜厚多少都是由PCB设计者提出的。根据叠层内层铜厚可以选择1oz或者0.5oz或者。。。。外层铜厚可以选择1oz、1.5oz或者。。。。。只要板厂能做。当然IPC也对铜厚有个基本的要求。
2、介质厚度是如何决定的  是按阻抗计算出来的,还是几个固定的常数

    介质有PP、core,core厚度一般有固定值供选择,PP可以叠加。介质厚度是怎么确定的呢?跟叠层、板厚、信号都有关系。关系叠层网上也有很多资料多看看吧。

    本人对这块不是很了解,请多指点下。

    以上回复个人经验,仅供参考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