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和地怎么与器件相连?

楼主(2011-07-12):
   我这个就是两成的板,在底层和顶层都画了一块铜皮作为电源和地,我怎样将器件把电源地和器件连接在一起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这个问题太怪异了,根据器件网络连啊,先做电源,电流大就铺铜,小可以走线,一层过不去就两层过渡,全走完后剩下空白铺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把所有的器件都布完线了,剩下的电源和地,不知道该怎么处理,因为就两层,还没有划分出电源和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说明你没分配好,要么就是层不够还要加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