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根布线为什么是这种颜色,有图

楼主(2011-07-12):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lyu\桌面\布线.jpg这根线连好了,还是中间有断的部分,其他练好的线都是实线。

网友:
看不到图

楼主:
我这里显示有图片,不知道为什么。

楼主:
我描述下,连接好的线呢是 实线。我这条线是 明暗相间,是不是没连接好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高亮显示问题

网友:
    在发张图片上来,不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

楼主:
    我发了图片,好像大家都看不到,我自己能看到。正像紫菁 所说的,我把这个net高亮了,同时焊盘filled  没勾选,所以看到这条线怪怪的。已经解决问题了,是高亮的问题。谢谢大家这么热心。

还有一个谁能说下怎么发图片。我按照提示来操作的,好像发不上去让大伙看到啊。

网友:
    应该是高亮了,有没有连好,看一下报告不就知道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。。是高亮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