详解怎样使用Polar Si9000软件计算阻抗及如何设计层叠结构.

楼主(2011-07-12):
一,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Polar软件,Polar是专业计算阻抗的软件,其版本包括:Si6000,Si8000,及Si9000.
二,其次给大家介绍常见的几种阻抗模型:特性阻抗,差分阻抗,共面性阻抗.
       1.外层特性阻抗模型:

       2.内层特性阻抗模型:

       3.外层差分阻抗模型:

       4.内层差分阻抗模型:

       5.共面性阻抗模型:包括(1)外层共面特性阻抗,(2)内层共面特性阻抗,(3)外层共面差分阻抗,(4)内层共面差分阻抗.

三,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芯板(即Core)及半固化片(即PP),
       每个多层板都是由芯板和半固化片通过压合而成的,普通的FR-4板材一般有:生益,建滔,联茂等板材供应商.生益FR-4的芯板根据板厚来划分有:0.10MM ,0.15MM,,0.2MM ,,0.25MM.0.3MM,0.4MM,0.5MM等,包括有H/HOZ,1/1OZ,等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:含两位小数的板厚是指不含铜的厚度,只有一位小数指包括铜的总厚度,例如:0.10MM 1/1OZ的芯板,其0.10MM是指介质的厚度,其总厚度应为0.10MM+0.035+0.035MM=0.17MM,再如:0.15MM 1/1OZ的芯板,其总厚度是:0.15MM+0.035MM+0.035MM=0.22MM,而0.2MM 1/1OZ的芯板,其总厚度就是0.2MM,它的介质厚度应为:0.2MM-0.035MM-0.035MM=0.13MM.
       半固化片(即PP),一般包括:106,1080,2116,7628等,其厚度为:106为0.04MM,1080为0.06MM,2116为0.11MM,7628为0.19MM.
当我们计算层叠结构时候通常需要把几张PP叠在一起,例如:2116+106,其厚度为0.15MM,即6MIL;1080*2+7628,其厚度为0.31MM,即12.2MIL等.但需注意以下几点:1,一般不允许4张或4张以上PP叠放在一起,因为压合时容易产生滑板现象.2,7628的PP一般不允许放在外层,因为7628表面比较粗糙,会影响板子的外观.3,另外3张1080也不允许放在外层,因为压合时也容易产生滑板现象.
       后续我会把一些常用的芯板以及各种组合的PP厚度汇总给大家,以便学习用Polar软件计算阻抗及层叠结构时使用!
四, 怎样使用Polar Si9000软件计算阻抗:
      首先应知道是特性阻抗还是差分阻抗,具体阻抗线在哪些信号层上,阻抗线的参考面是哪些层?其次根据文件选择正确的阻抗模型来计算阻抗,最后通过调整各层间的介质厚度,或者调整阻抗线的线宽及间距来满足阻抗及板厚的要求!
五,举例说明怎样使用Polar Si9000计算阻抗及设计层叠结构:
     1.四层板板厚1.6MM,外层信号线要求控制50欧姆特性阻抗和100欧姆差分阻抗.其设计结构详见:4层板1.6MM阻抗设计.jpg,其中H1代表的是信号层与参考层之间的介质厚度,即L1与L2之间的厚度为3.2MIL,Er1为板材的介电常数,FR-4通常为4.2-4.6,W1称为下线宽,W2称为上线宽,一般认为W1=W+0.5MIL,W2=W-0.5MIL,S1(注意S1<2W)为两根差分线之间的间距(指线边缘与线边缘之间距离),T1信号层的成品铜厚,外层1OZ=1.4MIL,而内层考虑的蚀刻的因素,我们通常认为内层1OZ=1.2MIL,而0.5OZ=0.6MIL。Zdiff为阻抗值。Calculate为计算按钮,各因素是可以互相推算的,例如我们要控制50欧姆的阻抗,线宽为5MIL,H1需要多少呢?在Polar软件中找到特性阻抗模型,把相应要求值写上去,再按H1后面的Calculate为计算按钮,H1的值就计算出来了.大家可以利用Calculate为计算按钮去相互推算试一下。
      其中3.2MIL是由两张106的PP组合而来,48.42MIL指的是1.3MM 1/1OZ的芯板的介质厚度,具体是这样得来:1.3MM-0.035X2)X39.37=48.42MIL.一般层压厚度需比成品板厚小0.1MM左右,例如成品板厚1.6MM,而我们计算层压厚度一般不也许大于1.5MM,此结构的层压厚度为:0.08MM+1.3MM+0.08MM+0.035MM(铜厚)=1.495MM.即刚好满足成品板厚1.6MM的要求。
      2.六层板板厚1.2MM,信号层要求控制50欧姆特性阻抗和100欧姆差分阻抗.具体详见:6层板1.2MM阻抗设计1.jpg和6层板1.2MM阻抗设计2.jpg,阻抗模型中H2=29.94MIL是怎样得来?5.1+1.2+22.44+1.2=29.94MIL,其中22.44MIL即由3张7628的PP组合,0.19MMX3=0.57MMX39.37=22.44MIL,所以其层压厚度为:0.08MMX2+0.2MMX2+0.49MM+0.035MM=1.085MM.(纠正一个错误:层压结构中0.57MM应改为0.49MM),成品板厚才是1.2MM.0.49MM是由7628*2+2116组合.
六,现给大家提供Polar Si9000 V7.1下载地址及安装方法:
    下载地址: 亮腾资讯网
     SI9000 V7.1  阻抗计算软件也称PCB叠层阻抗工具SI9000 V7.1
A:点击setup.exe安装完毕。
B:打开SI9000,指定\Crack\si9000.lic的路径后即可破解成功。
Si9000m是全新的边界元素法场效解算器,建立在我们熟悉的早期Polar阻抗设计系统易于使用的用户界面之上。
Si9000m增加了增强型建模功能,以便预测多介质PCB层的最终阻抗,同时考虑到邻近差动结构之间的介电常数差异。
建模时常常忽略了表面涂层,Si9000m模拟涂层与表面线路之间的阻焊厚度。这是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,可根据电路
板采用的特殊阻焊方法进行定制。新的Si9000m还提取偶模阻抗和共模阻抗。(偶模阻抗是当两条传输线对都采用相
同量值、相同极性的信号驱动时,传输线一边的特性阻抗。)在USB2.0和LVDS等高速系统中,越来越需要控制这些
特征阻抗
七,怎样正确选择阻抗模型:
     大家在计算阻抗时,首先要选择正确的阻抗模型是非常重要的!那么怎样选择正确的阻抗模型呢?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每一个模型所代表的意思,什么情况下采用这种模型?
     1.外层特性阻抗模型:外层特性阻抗模型是外层线路中某根线需要控制一般为50欧姆的阻抗,例如:一个四层板,板厚1.6MM,TOP层和BOTTOM层上5MIL的线需控制50欧姆的特性阻抗.

外层特性阻抗

外层特性阻抗

内层特性阻抗

内层特性阻抗

外层差分阻抗

外层差分阻抗

内层差分阻抗

内层差分阻抗

外层特性共面阻抗

外层特性共面阻抗

内层特性共面阻抗

内层特性共面阻抗

外层差分共面阻抗

外层差分共面阻抗

内层差分共面阻抗

内层差分共面阻抗

4层板1.6MM阻抗设计

4层板1.6MM阻抗设计

6层板1.2MM阻抗结构图

6层板1.2MM阻抗结构图

6层板1.2MM阻抗示意图

6层板1.2MM阻抗示意图

学习了!

网友A:
此贴必火,先占位支持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    端板凳来座学习

网友:
    看这个吧,这个更详细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8261-1-1.html

楼主:
    谢谢deargds的评分,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指正.

网友:
    看了就回帖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谢谢分享!非常感谢

楼主:
    不用谢啊!请问一下大家我怎样才能一直使用编辑?因为我只有有空的时候才能陆续为大家讲解,为了方便大家查看,最好是我能长期使用编辑功能。好象过几天我就不能编辑自己发的帖子了?

网友:
    不错,不错,这东西可以

网友:
支持。这个帖子一定火起来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搞个pdf文档,or word文档!

网友:
希望继续。

网友:
    好哥们的贴,先上分,在学习

网友:
    外层不包绿釉?

网友:
    好东西,顶起来再说

楼主:
    因为绿油对阻抗影响很小,所以大多数公司计算阻抗时都忽略它了!

网友:
    请问下面12层板叠层中的中间信号层应该采用哪种模型:
top
gnd
    pwr
sig1
sig2
    gnd
pwr
    sig3
sig4
    gnd
pwr
bot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采用内层特性阻抗和内层差分阻抗模型啊.特性采用内层特性中:1B1A,1B2A,2B1A均可. 差分相应采用内层差分中:1B1A,1B2A,2B1A.

网友:
谢谢,写得太好了!

网友:
大家多支持,顶起来!!!

网友:
标记一下,以后再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此贴必火,先占位支持了,谢谢分享

此帖已经火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采用内层特性阻抗和内层差分阻抗模型啊.特性采用内层特性中:1B1A,1B2A,2B1A均可. 差分相 ...

    具体理解1B2A以及2B1A等模型的含义还是很重要的

网友:
    不错,就是里面的PP片的厚度有些疑问,好像有些厂家的厚度不一样

网友(点评):
各个厂家对PP厚度可能会有一点不同,而且板材供应商也可能不一样.

网友:
    好DD,顶一个

网友:
    此贴必火!!!!!!!!!!!!!!!!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具体理解1B2A以及2B1A等模型的含义还是很重要的

    是啊,1B2A以及2B1A等模型的含义的确很重要,要正确计算出阻抗值,首先必须选择正确的阻抗模型,后续我会把各种模型的含义,以及什么情况下选择怎样的模型给大家做个详细的讲解的.

楼主:
    期待与大家互动喔......!

楼主:
下面的内容我需要继续更新呢, 可是我没有了编辑的权限了,郁闷...!

网友:
    这个一定要顶。

网友:
关于四层板的板后计算的两点疑问:
1."48.42MIL指的是1.3MM 1/1OZ的芯板的介质厚度,具体是这样得来:1.3MM-0.035X2)X39.37=48.42MIL." 根据楼主之前的说法“T1信号层的成品铜厚,外层1OZ=1.4MIL,而内层考虑的蚀刻的因素,我们通常认为内层1OZ=1.2MIL,而0.5OZ=0.6MIL"参考层应该是内层,1.2x0.0254=0.03048,而非0.035,这个0.035是怎么算出来的呢?
2.“此结构的层压厚度为:0.08MM+1.3MM+0.08MM+0.035MM(铜厚)=1.495MM”根据EXCEL表格中L1和L4两个外层的铜厚都是1oz,再根据楼主的说法“T1信号层的成品铜厚,外层1OZ=1.4MIL,而内层考虑的蚀刻的因素,我们通常认为内层1OZ=1.2MIL,而0.5OZ=0.6MIL"铜厚应该是2x1.4x0.0254=0.07112mm,而非0.035mm.也许楼主是根据EXCEL表格中top和bot都是18um得出的0.035mm,但是1OZ铜根据楼主的说法,怎么也得不出0.018mm的铜厚啊?外层1.4x0.0254=0.03556mm;内层1.2x0.0254=0.03048mm.
望楼主和各位指点一下,谢先。

楼主:
你好!关于第一点,48.42MIL指的是1.3MM 1/1OZ的芯板的介质厚度,我们现在计算的是此芯板的介质厚度,并不需要考虑的蚀刻的因素啊。所以0.035MM=1.4X0.0254,而并不是:1.2x0.0254=0.03048. 而为了精确计算阻抗我们规定:“T1信号层的成品铜厚,外层1OZ=1.4MIL,而内层考虑的蚀刻的因素,我们通常认为内层1OZ=1.2MIL,而0.5OZ=0.6MIL".作这样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精确计算阻抗啊!

楼主:
    关于第二点,你好象并不理解制板厂商的"层压厚度"与"成品板厚"的区别,"层压厚度"是指各层加起来的理论上的厚度,通常我们计算时应比成品板厚小0.1MM,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0.1MM就包括了内层蚀刻因素和外层的电镀铜厚,以及阻焊,字符的厚度。"此结构的层压厚度为:0.08MM+1.3MM+0.08MM+0.035MM(铜厚)=1.495MM”.大家需注意计算层压厚度的时候外层铜厚采用的是基铜,而并非成品铜厚.所以这其中的0.035MM是指TOP和BOTTOM两面各0.5OZ加起来的铜厚.

网友:
    感谢楼主的回答,我确实对PCB纸板工艺流程不了解。楼主回答后我还是不明白,什么时候用外层铜厚,什么时候用内层铜厚?对于楼主Excel的四层板,应该是第一层和第四层用外层铜厚来计算吧,而第二层和第三层用内层铜厚来计算吧?“所以这其中的0.035MM是指TOP和BOTTOM两面各0.5OZ加起来的铜厚.”top和bot应该就是L1和L4吧,楼主Excel的四层板上写的是1oz啊,为什么又要按0.5oz来计算呢?再有我看别的书上说表层信号所处的介质常数处于1和4.2之间(1是空气的相对介电常数)所以外层如果选取4.2的话将使计算结果存在偏差,实际情况是否是这样呢?

楼主:
    0.5OZ是指基铜,1OZ为L1和L4加起来的铜厚,1OZ=0.5+0.5,
    "0.08MM+1.3MM+0.08MM+0.035MM(铜厚)=1.495MM”,那我把它改为:,“0.018MM(L1铜厚)+0.08MM+1.3MM+0.08MM+0.018MM(L4铜厚)=1.495MM”,这样总应该明白了吧?
普通生益FR-4的介电常数为4.2-4.6之间,大家在计算阻抗时通常选4.2而已.

网友:
    这个明白了,内层LZ说是0.035MM=1.4X0.0254得来的,但是内层1OZ=1.2MIL而外层1OZ=1.4MIL,48.42mil的层应该是内层,为什么按照外层铜厚来计算呢?

网友(点评):
答案在50楼已经说明的很详细了啊!

楼主:
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三种内层特性阻抗模型及区别:

(1),参考上下临近层的阻抗模型如下:
例如:8层板中,L3层为信号层需控制阻抗,参考L2L4层,这时我们选用此模型计算阻抗.

(2),有隔层参考的第一种模型如下:

+file:///C:/DOCUME~1/liuyian/LOCALS~1/Temp/ksohtml/wps_clip_image-12161.png
例如:6层板中,L3L4层为信号层需控制阻抗,参考L2L5层,这时L3L4选用此模型计算阻抗.

      (3),有隔层参考的第二种模型如下:
例如:8层板中,L4L5层为信号层需控制阻抗,参考L3L6层,这时L4L5选用此模型计算阻抗.

类似内层差分阻抗及共面性阻抗都有这三种形式的阻抗模型,这里就不跟大家多讲了!
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有隔层参考的两种阻抗模型的区别,以便正确的选择阻抗模型.

网友(点评):
1B2A,2B1A有什么区别啊?请跟大家多讲一下啊?好像你一直用的是1B2A。 还有,前面就是6层板内层的阻抗的时候,没有用1B2A,2B1A,而是用了1B1A,为什么啊?郁闷中......

楼主:
    由于以上三种模型图片没有显示,现作特别说明以上三种模型依次分别对应PolarSi9000软件中:1B1A,1B2A,2B1A,请大家注意区别!

网友(点评):
区别还请您多多解释啊?哈哈

网友:
    很详细,很不错

楼主:
    谢谢! 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指正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好!
          请教一个关于特性阻抗的问题:我画了一个8层板,层叠结构是top/gnd1/sig1/pwr1/pwr2/sig2/gnd/bottom,中间信号层都铺了地,板上第三层--sig1有根线要求特性阻抗75欧姆,由于在同层有阻抗60欧姆的信号线的要求,因此为了做到75欧姆,我把信号线正上方的gnd1给挖空了,保留了信号线正下方的pwr1层的铜皮作为屏蔽层;请问这样有问题吗?我在计算时是拿1E1B2A这个模型算的。

      谢谢!!!

楼主:
你好!对于你这个问题:如果第三层--sig1特性阻抗75欧姆的线在正上方的gnd1和top层均挖空了,保留了信号线正下方的pwr1层的铜皮作为屏蔽层,当然可以使用1E1B2A这个模型来计算阻抗的,
但是我建议你也可以让第三层--sig1的阻抗线在gnd1层挖空,而在top层屏蔽,这样就可以采用Offset Stripline 2B1A这个模型了!

网友:
“Offset Stripline 2B1A”,Offset是什么意思,怎么理解呢? 谢谢!

网友C:
另外关于模型,“embedded micristrip 1E1B2A”和“embedded micristrip 2B1A”都是埋入的这种类型,为什么一个叫1E1B2A另一个叫2B1A,具体的区别在哪里?

谢谢

网友(点评):
区别在于:1E1B2A代表仅有一面屏蔽层,而2B1A上下两面都被屏蔽了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Offset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是代表什么意思,我想它所代表的应该是上下都有屏蔽层的意思吧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好的,非常感谢您的解答!!!  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好!
     请问不同厚度基板的介电常数是不一样的吧?常用的几种基板介电常数范围都是多少呢? 谢谢!

楼主:
各种类型的板材介电常数是不一样的,普通FR-4的介电常数大概在4.2-4.6之间,只是我们计算阻抗时通常采用4.2,不过介电常数对阻抗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.我们通常情况下认为:1.真空的介电常数为1; 2.PTFE材料介电常数为2.2,例如:F4B,TACONIC系列,Arlon系列等板材; 3.普通FR-4的介电常数大概在4.2-4.6;4.陶瓷板材,例如:Rogers4003的介电常数为3.38,Rogers4350的介电常数为3.48.

网友:
正在到处找的

楼主:
     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阻抗模型:
一, 常见的单端(线)阻抗计算模式:
     1. Surface Micro strip

Surface Micro strip

 Surface Micro strip

楼主:
        3,Embedded Microstrip

Embedded Microstrip

Embedded Microstrip

楼主:
      4,Offset stripling

Offset stripling

Offset stripling

楼主:
       5,Offset stripline

Offset stripline

Offset stripline

楼主:
二,常见的差分(动)阻抗计算模式:
       1,Edge-coupled Surface Microstrip

楼主:
       2,Edge-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 (外层阻焊后差动阻抗)

Edge-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

Edge-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

楼主:
     3,Edge-coupled Embedded Microstrip

Edge-coupled Embedded Microstrip

Edge-coupled Embedded Microstrip

楼主:
    4,Edge-coupled Offset stripline

Edge-coupled Offset stripline

Edge-coupled Offset stripline

楼主:
     5,Edge-coupled Offset stripline

楼主:
      6,Edge-coupled Offset stripline

Edge-coupled Offset stripline-2

Edge-coupled Offset stripline-2

楼主:
     7,Edge-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

楼主:
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,由于共面性阻抗模型相对应用的比较少且比较复杂一些,共面性阻抗模型就以后为大家介绍了!

楼主:
三,常见的共面阻抗计算模式:
      1,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

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-3

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-3

楼主:
    2,Coated coplanar strips

楼主:
     3,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und

楼主:
     4,Coated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nd

楼主:
     5,Embedded coplanar waveguide

Embedded coplanar waveguide-3

Embedded coplanar waveguide-3

楼主:
    6,Embedded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und

楼主:
    7,Offset coplanar waveguide

楼主:
   8,Diff 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

Diff 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-2

Diff 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-2

楼主:
    9,Diff coated coplanar waveguide

楼主:
    10,Diff 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

楼主:
    11,Diff coated coplanar waveguide

楼主:
    12,Diff embedded coplanar waveguide

楼主:
    13,Diff embedded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und

楼主:
    14,Diff offset coplanar waveguide

楼主:
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,共面性阻抗模型一般包括以上14种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您好!
      非常感谢您的讲解,谢谢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好!
      请教个问题,阻焊厚度一般设置为多少?

楼主:
关于阻焊的厚度每个公司的规定可能会不一样,一般认为:基材上的阻焊厚度为0.8MIL,铜皮或走线上的阻焊厚度为0.5MIL,另外阻焊的介电常数一般按3.3来计算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谢谢答复!!!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这类PCB阻抗的资料很少,也很少有详细的!

网友:
呵呵,非常详细,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,Coated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nd

请问此H1的值是否60.24 (FR-4, 1.6mm 1/1)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是的, 1.6MM 1/1OZ其介质厚度=(1.6MM-0.035-0.035)X39.37=60.24MIL.

网友:
    来回反复看了好几遍 收获挺大

网友:
    有空做成pdf档吧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由于本人也要上班比较忙,只有空闲休息时间陆续为大家讲解,如有问题大家可以互相探讨,谢谢!

网友(2011-08-12):
回复 楼主:

    讲解的很好很强大!赞一个 楼主不会是polar公司的人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谢谢,呵呵...  当然不是啊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好liuyian :请教:
在4层板1.6MM阻抗设计中应用了外层特性阻抗模块 surface microstrip 1B 为什么不是用coated microstrip 1B呢?
coated microstrip 1B 是有阻焊层的意思吗?做的PCB板子TOP和BOT 不都是有阻焊绿油的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因为阻焊对阻抗的影响比较小,大部分PCB厂家都忽略阻焊来计算阻抗;另外频率对阻抗的影响也非常小,所以我们在计算阻抗时也没有考虑频率的影响,不过频率越大,阻抗会越区于稳定的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了解,谢谢 liuyian。
仔细看看学习了一下,感觉如何选好选对阻抗模型才是关键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是的,根据实际文件选择正确的相应阻抗模型的确很关键啊!

网友:
好帖,怎么没人顶啊!!!!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!!

网友:
    楼主辛苦了,论坛有你更精彩!

网友:
    非常感谢 强力支持!

网友:
    受益匪浅啊!

网友:
    非常受益,用力顶一下!

网友:
    绝对支持,楼主好功夫!

网友:
    今天点到后续几页发现楼主的回复,真是有含金量的帖,辛苦楼主了。内容有些多,要花时间看,我先提自己的问题:双面板做阻抗控制选用哪个模型?
    希望在目前未深入了解前能得到楼主的点拨,我也在后续看完贴后写出自己的结论。

楼主:
    关于双面板做阻抗控制选用哪个模型? 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中有给大家讲到啊. 具体见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4988-1-1.html

网友:
    真金贴!目前用不上。不过这个贴的主人的技术精神和作风很好。崇拜中!

网友:
    写的非常详细和专业阿, 非常感谢!!
    楼主是板厂的吧?

网友:
    好东西,一直不太明白怎么用

网友:
经验中的精华,值得借鉴!

楼主:
谢谢admin加精华!也希望大家多沟通交流问题!

网友(2011-09-20):
引用 楼主:
谢谢deargds的评分,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指正.

学习了,谢谢!

网友:
请教下楼主:对于不同板厂W1 和W2 的差都是一样吗?PCB 在设计的时候是用W1还是W2?
    另外:按这个方式计算出来叠层参数及线宽、线距,并进行LAYOUT 的PCB ,给不同板厂制作时,实际线宽、线距会一样吗?板厂会不会针对自已的工艺能力进行调整?

楼主:
            对于W1和W2,不同厂商可能规定不太一样,因为大家知道线实际是梯形的. 例如我司规定:W为原始线宽,W1为下线宽=W+0.5mil,W2为上线宽=W-0.5mil. 而有些其他公司规定:W就是W2,W1为下线宽=W+0.5mil.
        如果按照我计算出来叠层参数及线宽、线距,并进行LAYOUT ,给到不同板厂时,其线宽,线距及叠层参数可能会有所变化,但是变化相当小.基本上能符合要求的!

网友:
    支持。这个帖子一定火起来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三种内层特性阻抗模型及区别:

(1),参考上下临近层的阻抗模型如下:例如:8层板中,L3层为 ...

在第二个图片中,Er2里有走线,应该是L4,Er3里怎么没有走线(应该代表L3吧)呢?
在第三个图片中,Er3里有走线,应该是L4,Er2里怎么没有走线(应该代表L5吧)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另外关于模型,“embedded micristrip 1E1B2A”和“embedded micristrip 2B1A”都是埋入的这种类型,为什么 ...

    屏蔽层就是参考层?

网友:
    终于找到了啊。

网友:
楼主 讲的东西非常经典 很难得

网友:
太热心了,必须顶!!!!!!!!!!!!

网友:
顶,正是我所需要的。

网友:
楼主,你弄湿了我

的眼睛

网友G(2011-10-20):
请教楼主,关于pp, 不同的厂家,厚度会不会有差别?
比如1080, 生益的, 建滔的和联茂的厚度都是一样的吗?

有机会给我们介绍一下板材的选择。

多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教楼主,关于pp, 不同的厂家,厚度会不会有差别?
比如1080, 生益的, 建滔的和联茂的厚度都是一样的吗? ...

我司只用生益FR-4,应该有所差别的, 其他板材供应商需具体询问板材供应商了.

网友:
好贴子、先顶一个

网友:
谢谢楼主!支持楼主讲解板材的选择!!!

网友:
    学习了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太详细了,支持。

网友:
先顶,还没学到这里

网友:
LZ!我有个疑问,现在画板子都很喜欢大面积的覆铜,信号层也是这样,比如说一个四层板,L1、L4为信号层,L2为GND,L3为VCC,布完线后L1、L4会大面积的覆铜,然后会打许多的地孔。L1、L4上走100欧姆的差分阻抗线,我想问我是用Edge-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 1B(外层差分阻抗模型)模型还是用Diff Coated Coplanar Stirps with Ground 1B模型(外层共面差分阻抗)呢?个人觉得通过大面积铺地应该是属于共面的阻抗,期待回复……

楼主:
按Edge-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 1B(外层差分阻抗模型)模型. 大面积铺铜是为了保证板的平整度.

网友H:
外层的模型选择不对,应该先择有solder mask覆盖的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外层的模型选择不对,应该先择有solder mask覆盖的才对。

由于绿油对阻抗的影响非常小,所以大部分PCB生产厂商会忽略绿油,而采用不带绿油的阻抗模型的!

网友H:
差3-4个欧姆左右,自己可以试试看计算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差3-4个欧姆左右,自己可以试试看计算下。

采用绿油的模型计算阻抗我也知道啊,通常情况下:1,C1代表基材上的绿油厚度大约0.8MIL; 2,C2代表铜皮或走线上的绿油厚度大约0.5MIL;3,Cer表面绿油的介电常数,一般Cer=3.3. 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控制阻抗的一套方案.我教大家的是让大家学会怎么用Polar Si9000软件计算阻抗.

网友:
下载后一直 没研究!这下太好了!楼主辛苦了!
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”

网友:
楼主果然是高人啊。

这里有一张老外的层叠结构图,麻烦楼主给说明一下该如何计算外层单线阻抗和差分阻抗,谢谢!

网友:
此贴已火!!!!

网友:
感谢楼主,说得很详细,4楼的说的地址也不错,那里有个PDF格式的,想看的可以去看看。

网友(2011-11-19)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!正好用上

网友:
确实不错,比较详细

网友:
楼主写得不错,简单扼要。

网友I:
请问,20层6MM厚的背板如何计算阻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请问,20层6MM厚的背板如何计算阻抗?

你把你所要控制的阻抗说一下,我可以帮核算一个层叠结构以满足你的阻抗要求和板厚.

网友J:
啥时共享一个SI9000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啥时共享一个SI9000啊

Polar Si9000软件,我已经在论坛里告诉了大家下载及安装方法拉啊。

网友:
新手,学习了,感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好东西大家共同分享.......
谢谢楼主.........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...!

网友:
大公司需要专才,小公司需要全才,原理图分析、LAYOUT、元器件选择,调板,都要自己弄.......呵呵,学习中了.....

网友:
也是好贴啊,顶起来!

网友:
颇有收益呀

网友:
为什么不上传这个计算软件呢?

网友:
真是好东东

网友(2011-12-23):
这帖子不错啊

网友:
适合新手看

网友:
早看到此贴,就不用我前两天费了那么多的劲儿了,补充学习中,多谢楼主~

网友:
好贴 支持 必火 必火

网友K:
    1.0八层板,怎么叠加??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    1.0八层板,怎么叠加??楼主

    在我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有啊. 详见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4988-1-1.html

网友:
    神贴啊  感谢分享 理解更透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    好东西啊!

此帖太牛逼了,巨顶!!!

网友:
    谁说过,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,呵呵。。好好学习

网友:
   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能不支持一下呢

网友:
    支持原创的教程,非常棒

网友M(2012-02-03):
    楼主,我想问一下,计算差分线的阻抗控制时候,有两个不确定因素,线宽和间距。那么需要先确定哪个呢,是根据经验来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    楼主,我想问一下,计算差分线的阻抗控制时候,有两个不确定因素,线宽和间距。那么需要先确定哪个呢,是根 ...

用Polar Si9000软件计算阻抗,一般先确定线宽,但需注意差分线线间距不能大于两倍的线宽!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用Polar Si9000软件计算阻抗,一般先确定线宽,但需注意差分线线间距不能大于两倍的线宽!

谢谢楼主热心解答。。。。
还有个问题,间距不确定,那怎么能确定线宽呢。还是只能根据经验取合适值然后再分别调整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谢谢楼主热心解答。。。。
还有个问题,间距不确定,那怎么能确定线宽呢。还是只能根据经 ...

根据经验取合适值然后再分别调整.

网友:
不错,挺详细的。

网友:
此贴必留名,多谢楼主

网友:
版主辛苦了,写的很详细,学习了。感谢

网友:
太感谢楼主了,只是我今天才看到,前两天一直在被这个阻抗折腾

网友N:
换了模型还是没算好。有没有人帮我看看我这个3层和4层100欧姆的差分线4.5/8/4.5是怎么算出来的?我
用2B1A的模型算出来只有92.36欧姆
6层板
TOP:  1.9MIL   0.5OZ
          4.0MIL
GND:  1.2MIL   1OZ
          5.0MIL
ART3: 1.2MIL   1OZ
          36MIL
ART4:1.2MIL   1OZ
          5.0MIL
VCC:  1.2MIL   1OZ
          4.0MIL
BOT:  1.9MIL   0.5OZ

100欧姆阻抗:TOP/BOT:5.1/7/5.1
                     ART3/ART4:4.5/8/4.5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换了模型还是没算好。有没有人帮我看看我这个3层和4层100欧姆的差分线4.5/8/4.5是怎么算出来的?我
用2B1A ...

应该差不多可以满足100欧姆的要求,具体见:

4.5-8mil100欧姆阻抗

4.5-8mil100欧姆阻抗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应该差不多可以满足100欧姆的要求,具体见:

感谢~可是为什么H2加了第四层的铜厚1.2,H3还要加1.2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感谢~可是为什么H2加了第四层的铜厚1.2,H3还要加1.2啊?

查看模型上的上下箭头有没有包括铜厚就知道了,这是Polar公司规定的.

网友:
下午都在看楼主这个帖子了,收获很大!谢谢楼主!
有空楼主再介绍下铜箔和介质的材料信息吧~~就更全面了

网友:
    ,楼主真是太热心了,大好人一个,多谢分享,努力学习

网友:
往死里个顶   写的好

网友:
支持,找了好久了。

网友:
樓主,此貼對初學者可以幫到許多,但是要想了解更深層次的東西,恐怕內容有些缺乏,可否与你交流一下。我的mail:  fancy_yi@apcb.com.cn  .

网友O:
阻抗测试实际值与切片所得模拟值差异较大,如何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阻抗测试实际值与切片所得模拟值差异较大,如何解决?

可能每家PCB厂家都有一套模拟阻抗计算的方法,但是只要我们知道计算阻抗的原理,去了解这家PCB厂家的一些阻抗参数的设置,比如PP,Core的厚度,铜厚,Er值,计算阻抗是否需考虑绿油等等,我们都能设计出符合阻抗的线宽以及层叠结构.

网友O:
谢谢你的回复!我想问下你们厂在代切片值模拟时,W1/W2是以实际的上下线宽计算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谢谢你的回复!我想问下你们厂在代切片值模拟时,W1/W2是以实际的上下线宽计算吗?

你好!我在帖子:五,举例说明怎样使用Polar Si9000计算阻抗及设计层叠结构:
其里面有谈到W,W1,W2之间的关系啊,你没有仔细看喔!

网友O(2012-03-05):
那切片模拟值和实测值差异多少比较合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那切片模拟值和实测值差异多少比较合理?

用Polar软件模拟计算值一般比实际测量值偏小2欧姆左右比较合理的.

网友P:
请教楼主一个问题:
在六层板的例子中,L1和L2间距3.2MIL是由两张106的PP组合而来,那么L2,和L3间距5.1MIL是如何来的?

在实际计算过程中,特别是多层板,可能会遇到不知道如何选择板芯和PP片组合,这样也就不能确定介质厚度,麻烦楼主解释一下各层介质厚度是如何定夺的?是根据PP组合而来,还是已知线宽线距,根据阻抗控制得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请教楼主一个问题:
在六层板的例子中,L1和L2间距3.2MIL是由两张106的PP组合而来,那么L2,和L3间距5.1MIL ...

L2和L3层之间是Core,也就是芯板,5.1MIL是0.2MM 1/1OZ的芯板的介质厚度,即:0.2MM-0.07MM=0.13MMX39.37=5.1MIL,其中0.07MM是两个各1OZ铜厚的厚度. 1OZ=0.035MM.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,有空再跟大家详细说明.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L2和L3层之间是Core,也就是芯板,5.1MIL是0.2MM 1/1OZ的芯板的介质厚度,即:0.2MM-0.07MM=0.13MMX39.37=5 ...

多谢解答,期待后续更新。
还有一个问题:
在走线过程中,可能出现单层走线控制多种阻抗形式,如单线控制50OHM,65OHM,差分控制100OHM,120OHM等,这种情况该如何计算不同阻抗下的线宽线距呢?
是不是根据各层厚度不变,直接计算出不同阻抗下的线宽线距即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多谢解答,期待后续更新。
还有一个问题:
在走线过程中,可能出现单层走线控制多种阻抗形式,如单线控 ...

YES!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三,常见的共面阻抗计算模式:
      1,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

请问,D对Z的影响有多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请问,D对Z的影响有多大?

D值对阻抗影响也比较大的,但一般情况下不考虑D值,通常在一些双面板的阻抗控制需考虑D值比较多!

网友:
    不错,好好学习了,不过core这层算法还是不太明白.

网友:
    我发个帖,关于Polar SI9000 v7.1安装破解详细过程,能用!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7651-1-1.html

楼主:
    谢谢~!只要大家能安装破解并学会使用这个软件就OK了.

网友:
    终于找到一個可以用的了!

楼主(2018-02-07):
很多年没上EDA365了!此帖又开放了吗?谢谢大家关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