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说:电容这样摆还远吗?

楼主(2011-07-12):
如题:
这4个电容我这样摆,可还是说远了,大家认为呢?

网友:
有空间的话,最好跟主IC放在同层,因为你放不同层的话,还要穿层过去,跟同层的起到效果就有差距了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,电源应该先从电容再到IC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就是放在同层的,一样说远
我都无语了

网友:
丝印要线压线  这样都不碍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这些我都知道,我放在同层,先经过电容再到IC,可人家偏说不行,太远了(看图)

网友:
第一次:红色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电源,电容基本没作用,电流会直接从右下孔到ic管脚
第二次:6个电源管脚只有两个孔,而且70、71脚要从c10经过两个电容之后才供电,的确有点远....
第三次: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供电路径是用粗线连接的,那电源的来源就和你电容的远近没关系,应该考虑的是更改供电路径而不是调整电容位置。
个人见解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zwy你放的位置是可以,但也要你出线的位置准确,就像8楼说的那样,而且如果电气跟你反馈距离还远的话,你可以问他具体的位置,按他的要求摆放,我个人的意见是那样位置应该就够了,因为要考虑到IC维修的位置,你如果放在同层,靠得太近,维修的时候很容易把匹配的的盘路电容搞坏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最后修改到不同层,焊盘紧挨过孔,差不多是打在焊盘上,他说OK
过孔是03/06,我说会漏锡,他说不会,听他的,发板打样…………

网友:
    我个人想法 还是放到底层 电容引脚连接顺序是从电源出来经过电容 再到IC 引脚,还要考虑电容的gnd 是否使回路够小,接近主要是gnd和IC 的地越近愈好,适当的电容到IC得引线可以加粗,我想主要的因素是这两点,不知道是否正确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回路已经是最短,第三层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

网友:
    zwy那你就按他的做,也是你们公司的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我们公司的,但这个项目不是他的

网友:
    这些都是可以的,电子工程师在吹毛求疵,那种人个人认为没有真实的能力,有那类人,但作为layout工程师也不能弄的太离谱了;

网友:
    放在不同层时,建议放在IC 管脚的正下方。通常IC 电 源PIN 的附近就是GND pin. 要保证电源、电容、GND、VIA 形成的环路面积最小。

网友:
    作为LAYOUT人员,自己也要争取。确实有些硬件靠死板的很,死扣书本理论,一味追求性能。不考虑DFM。给后期带来隐患。本来做PCB就是搞折中。找到那个平衡点就可以了。虽说细节重要,但还要关注重点,不要再无所谓的细节上死扣。我想问下大家,放电容放正面和放背面打孔做仿真后,电源噪声的影响差距大吗。都在IC的容限内。

网友:
    新手,进来看下

网友:
    新手 继续围观

网友:
    供电端电容放底层可以的 我们公司一直就是这么做的。偶尔会考虑SMT是要回流焊两次会提高成本才会放在同一层上。LZ 如图这么摆放没问题的啊。你也可以看看公司其他板子是怎么布线的。

网友:
    lz的主要问题在于电容焊盘上拉出的线太长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最初我是所有贴片元件都放在一层的,这样生产的时候可以减少成本,可人家不管这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就焊接来说,应该不算长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就焊接来说,应该不算长吧

    1楼那个图的走线属于下图第一种
    lz可参考下这个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4936&page=1#pid453845

网友:
    退耦的就要离的近点,远了的话效果就会打折扣了

网友:
    谢谢24楼资料

网友:
    对于24楼的图片最佳方案是过孔打在焊盘上,但是这样贴片时很容易漏锡。现在除非空间实在小才这样干。

网友:
    不是催毛球吃,而是心理没底!

网友:
我再来说说吧,大家有没layout过电脑主板?没做过但应该拆过机箱见过主板,人家的CPU的电容都全部放在背面。。。什么退耦呀滤波呀。。。就它一个小板子小电器。。。当然实际工作当中如有时间就尽量弄好点了;

网友:
新手,不懂。学习中……

网友:
说你那个人是个SB,你叫他来放呀,都放到没地方挤了还能再近吗,这种人,唉

网友:
    请问LZ板子做出来了吗?做出的效果如何请与大家分享一下,谢谢!

网友:
    别听他们的,你第一次放得很好,如果有人说放的不好,说明他们实战经验太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发出去做样板了,还没有回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 我的感觉就是在故意为难我,改了三次就OK了,如果他还说不行,准备叫他示范一下的,结果他说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我认为这样摆可以,摆了那么多年,就只有他说不行

网友:
    我同意17楼的观点!平衡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