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公司LOG及中文放在PCB上(实践过可以用)

楼主(2011-07-12):
怎样把公司LOG及中文放在PCB上,在网上找到的一些,都不全的。一般我在网上找到的都只是
有一到七的介绍,没有八、九、十的介绍,这个方法是我实践出来的,应该可以帮助到一些人。
(本方法,涉及到的操作有,新建Machnaical元件,导入导出DXF文件,导入Machnaical元件,
这些操作书本上都有介绍的。)

首先要安装一个软件把BMP图片转为BLT文件,软件名字:RATA Raster (BMP) To allegro (IPF).rar

一、 安装文件,点击setup.exe,开始安装,安装完毕后,在开始菜单里会有:
RATA Raster(BMP) to Allegro(IPF)程序。
二、 执行 RATA Raster(BMP) to Allegro(IPF),打开程序
三、 选择左下角的 1-Select BMP file,导入 bmp 文件。注意:bmp 文件为单色,可以
用画图软件另存为单色文件
四、选择设定,2-Settings。
Lines Thick:默认线宽。
Scale:1 Pixel is [ ] Mils : 一个像素是多少mil的比例。
Pick Color:选择不了,可以不管他。本来应该是可以选择到Allegro的颜色图版
一般设置:
Lines Thick为 4mil,因为现在的PCB制板的工艺,丝印的最小宽度一般是4mil。
其他默认。
五、生成out.plt文件。3-Make out.plt。
六、结束转换。4-bye。
七、打开Allegro,新建一个Machnaical元件,导入out.plt 文件。File->Import->IPF,选
择生成的out.plt文件。
八、此时导入到的层是Manufacturing/pen3,如果此时保存,在PCB中导入Machnaical元件,
PCB中看不见该器件,因为在pcb中找不到Manufacturing/pen3层。所以 还需要一个步骤。
九、把导入的图片的层更改(直接用change只能在同一个subclass里更改层),所以我采
用的是,在Machnaical元件界面下,导出DXF文件,导出时使用默认的层,不用更改,注
意单位用MM,导出成功后,再导入该DXF文件,导入时,注意单位一致,这个时候就可以把
你的图片选择在你需要的任意层内了,我一般选择BOARDGEOMETRY/SILKSCREEN_TOP层。导入
成功后保存,此时就可以在PCB中导入做好的Machnaical元件了。
十、在PCB中导入汉字。在画图工具中写上汉字,字体用48,黑体(也可以用其他字体),
保存。重复上面的二到九,就可以生成Machnaical元件,即可以在PCB中直接导入了。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!我好像不会上传那个软件,不过那个软件在论坛上有很多的,大家有需要的自己找下把!

楼主:
好像我知道怎么上传了,传一个给大家!

RATA Raster (BMP) To Allegro (IPF).rar

网友:
    帮你顶顶,在自己试试

网友:
    总算下载下来了

网友:
    在第8步时候,选择导入的layer是silktop,啥都有了

网友:
    在哪看到过,也用过,但没看明白楼主导入Machanical元器件干嘛?

网友:
    以后真的大家要养成习惯,转发别人东西的时候,记得注上原作者名字就好了,哎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知道为什么,我第八布导入的时候,没有得选择层的,我导入的时候,他就是在那机械层里面,所以我才想到了后面的步骤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呵呵!我好久之前下了别人的,都忘记从哪里下的了,在这里重新贴一下,是方便童靴看了我的帖子,直接用,不用再去别的地方去找!

网友(2011-11-15):
    太感谢楼主了,正找它呢!

网友(2013-10-14):
谢谢了,留着备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