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PADS2007 pin pair怎么调整

楼主(2011-07-12):
我用pads2007 画ddr2电路图,做T型走线时出现问题。自动产生的pin pair 是cpu -- 1#ddr 和 1#ddr---2#ddr
由于PADS2007对pin pair约束比较严格,不但无法设置规则,连走线都受限制。如何把pin pair 调整成cpu -- 1#ddr 和 cpu---2#ddr

楼主:
我试过ECO,好像也不大好用,关键是不安全

网友(2011-10-27):
我也期待答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