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创建网表时出错,请帮忙

楼主(2011-07-12):
出错,请看下图示和log,求解。谢谢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Netlisting the design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Design Name:
e:\test-allegro\tcon\s190hql_mb.dsn
Netlist Directory:
E:\TEST-ALLEGRO\2
Configuration File:
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
Spawning... "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e:\test-allegro\tcon\s190hql_mb.dsn" -n "E:\TEST-ALLEGRO\2" -c "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-j "PCB Footprint"
#1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\ic-tsum5arw(h)l3_0.normal\.
#2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IC-TSUM5ARW(H)L3_0.
#3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
Exiting... "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e:\test-allegro\tcon\s190hql_mb.dsn" -n "E:\TEST-ALLEGRO\2" -c "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-j "PCB Footprint"

*** Done 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Spawing Allegro PCB Editor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pawing "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pcb\bin\allegro.exe" -mpssession Kiven.Zong "e:\test-allegro\tcon\allegro\s190hql_mb.brd"

*** Done ***

请帮忙啊

楼主:
我用第三方软件导出网表的时候,很正常,是ok的。郁闷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封装有非法字符

网友:
1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\ic-tsum5arw(h)l3_0.normal\.
#2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IC-TSUM5ARW(H)L3_0
有非法字符了

楼主:
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我用的第三方软件可以把非法字符过滤掉的。
差别就在这里啊,郁闷呐。有方案吗?求解。谢谢

网友:
3楼 正解 顶~~

楼主:
然后,除了用第三方软件过滤掉,能用其他方法解决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