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层和第5层是否可以互换

楼主(2011-07-12):
我现在有一块6层的板子,在PCB文件中 第四层是电源层,第五层是信号层。但现在想把第四层和第五层的位置调换一下。就是想把原来的第4层放在第5层,第5层放在第4层。。。想请教下各位大侠,是不是我在出gerber的时候,把第4层和第5层的名字换一下就可以了,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改????()

网友:
其实你可以在PADS里面改,交换层,如果过孔全是通孔,按你上面的方法也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