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pcb布线的一个困惑!

楼主(2011-07-12):
allegro PCB连线完成后,选择Slide修线能把那线完成移动出焊点,这是不是说明布线没布好啊

网友:
沒接上PAD

楼主:
谢谢,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下您:就是每当我走底层线和元器件的管脚相连,都会产生一个三角形符号,是不是不能通过底层连线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下您:就是每当我走底层线和元器件的管脚相连,都会产生一个三角形符号,是不是不 ...

同学你确定不是来玩我们的? 我就告诉你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很抱歉我是新手!!!问的问题可能对您来说很幼稚,请大侠见谅,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...

网友:
哪个大侠知道ALLEGRO里的PCB加元件跟增加新网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