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如何找到软件自动备份的文件

楼主(2011-07-12):
pads中如何找到软件自动备份的文件

网友A:
请问下 ROUTER 里面可以自动保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 ROUTER 里面可以自动保存吗?

可以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自动保存,存放的路径在那里设置呢,一直都没找到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自动保存,存放的路径在那里设置呢,一直都没找到。。

打开PAD Srouter,在tools-->options-->file里设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 已经找到了。

网友:
    了解一下,这个应该是可以设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