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不同的原理图可以画在同一个DSN文件内吗?

楼主(2011-07-12):
1、两个不同的原理图可以画在同一个DSN文件内吗?
2、规则检查后出现0代表什么意思?
3、规则检查没有说明任何错误,可是导出ASC网表后倒入pads没有连接到一起时怎么回事?

网友:
1、两个不同的原理图可以画在同一个DSN文件内吗?
Ans:要符合某些條件之下, 就可以將两个不同的原理图可以画在同一个DSN.

网友A(2012-02-20):
    可以画在一个.dsn文件。但是你要在这个工程文件中,同样,多个都可以,例如一个项目中,有很多块板子。就有多份原理图。

网友(2012-03-30)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画在一个.dsn文件。但是你要在这个工程文件中,同样,多个都可以,例如一个项目中,有很多块板子。就有 ...

    你好,它里面是包含的所有子电路,之间要有联系吗?比如我一个项目中,有两个模块,就有两中PCB,且它们之间在硬件上没有直接联系,可以放在同一个DSN文件下吗?

网友(2012-07-04):
    回6l楼:
有两种PCB,或是三种PCB都没有问题,他们之间硬件上没有直接联系都是可以放在同一个DSN文件下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