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,请问一下,这个是错误标志是什么意思?到底哪里出错了?

楼主(2011-07-12):
各位,请问一下,这个是错误标志是什么意思?到底哪里出错了?我翻书看了下,却没有发现有这个错误标志的说明。。。请大家帮忙一下哟。我们用的版本是pads layout2007

网友:
    verify design这个菜单里面有错误说明的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

网友:
    这是个测试点标识,不是错误MARK.

网友:
    四楼的是正解,是测试点的标示,过孔形式的测试点

网友:
    2楼说的对。看图中有鼠线,这个可能是线没有拉完的标示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线没拉完,那就是没连通,没连通的错误标志是另外一种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是过孔式的测试点,为什么只有这里一处有这样的标志呢?其他的过孔应该也有才对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是过孔式的测试点标志,那为什么只有这里一处有而其他有过孔的地方没有呢?怎么书上就没有这个标志的说明呢?哎。。

网友:
    点clear error就没有了。要是安全检测后还出现,就看看安全规则有没有设置对。

网友:
    你看下是不是有两个过孔,一个是过孔,一个是测试点,因为我之前就有出现这样的状况

网友:
    测试点标记!!!

网友:
    可以自动添加的测试点标记

网友(2011-08-18):
    只是你的线没接好而已  删了再走就不会有了

网友:
2楼100分,别去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