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edition出odb++要怎么设置啊

楼主(2011-07-12):
expedition出odb++要怎么设置啊

网友A(2013-05-30):
怎么没人回复啊  急需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没人回复啊  急需啊!

Output-->ODB++

网友:
新手求解释,ODB是什么东东?

网友:
飛針使用資訊,量測板子是否有 open/short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Output-->ODB++

里面有许多选项,不知道哪个需要,那个不需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里面有许多选项,不知道哪个需要,那个不需要!

这个的和生产厂家交流一下了,因为我本身也没用Odb++做过生产。
你可以都选择上,然后发给厂家,交流几次就清楚了。

网友C:
选择你需要的层,板框.网络.以及英/公,是否是压缩档即可.
很简单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选择你需要的层,板框.网络.以及英/公,是否是压缩档即可.
很简单的

截几张图看看哈  谢谢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截几张图看看哈  谢谢!

见图,很简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见图,很简单的

其它的那些勾都不需要么?

网友:
根据你的需要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