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OD/IPHONE 音响要过WWI认证时的TDMA 请教

楼主(2011-07-12):
我们公司在中堂    最近公司做了 一款IPOD/IPHONE 音响,但是在WWI认证时的TDMA噪音非常难通过,请问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侠们  ,还请指点, 指点 , 小弟先谢过了!

网友: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136346158.html
經驗上可以在信號輸入端加上 Pi 型濾波器, 分別是 15PF 電容器 + 磁珠(範圍在900MHz有100歐姆以上) + 47PF 電容器.
信號輸出端可以試試看串連 68nh 電感器, 或是同輸入端接法(加濾波器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   我现在正在调试    真的 很感谢你
那 在过认证的时候    可以把整个PCB板用铝铂纸吗?在选择方案的时候   有什么方法可以选择的好些呢?我们用的是(7266+7314+5807)那些,收音的那边TDMA 最难通过,那PCB走线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呢?

网友:
对付这种噪音有两种方法:一是传导的,主要从电源电路部分入手滤除相关的噪声;二是辐射的,就如2楼所说在信号线上加滤波器或高频旁路电容将其滤除

网友:
对付这种噪音有两种方法:一是传导的,主要从电源电路部分入手滤除相关的噪声;二是辐射的,就如2楼所说在信号线上加滤波器或高频旁路电容将其滤除
另外,信号走线最好包地处理,如果是多层也可以走内层,形成屏蔽的铜轴电缆的效应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你 ,非常的 感谢!小第这两天正在调试,有好消息会尽快传上来!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