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电源IC,成本不计

楼主(2011-07-12):
需求一款电源芯片,要求如下(可以用一两块电源IC组合):
20V 输入 5V输出 最高电流8A(至少5A)
可以采用PWM及PFM控制
轻负载的时候自身消耗非常低。
哪位大大用过这种IC没,欢迎推荐!

网友:
"可以采用PWM及PFM控制" 且是大電流型(>5A), 本人沒有看過耶! 不知其他大俠是否知道有這種 IC 的存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源IC要达到这么大的电流难啊,没有遇到过呢;电流还是经过三极管放大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哎,这是我们老板提出来的要求,我们做小弟的只能照做啊!我一般只看到PWM控制的,我也没看过有两种控制方法一起的!

网友:
很久以前我是有用過, TI 有 PWM + PFM 的 IC (可以自動切換 PWM/PFM 模式), 但是輸出電流只有小於 1A.

网友:
找了好久終於找著了, 是TI 的 TPS62000, Io=0.6A, PFM+PWM mode.
http://focus.ti.com/docs/prod/fo ... #technicaldocu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