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钻孔直径是上锡后对尺寸还是上锡前的尺寸?

楼主(2011-07-13):
请教各位高手,在制作通孔焊盘时,(Drill diameter)设定的焊盘钻孔直径是上锡后对尺寸还是上锡前的尺寸?

网友:
上锡前后钻孔直径有什么不同吗?

网友:
由于工艺上的问题,实际上PCB的孔径和你设置的孔径会有偏差。一般厂家都会尽量保证上锡后孔径是你要求的孔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