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CAM中无法显示元件标号

楼主(2011-07-13):
请问大家一个问题,我在PCB中画了元件标号的,如图1,Class : REF DES    Subclass: silkscreen_top

但是在CAM350中却无法显示出标号,如图2,请问这该怎么解决呢??

在出gerber的silkscreen_top里,我也选了REF DES/SILKSCREEN_TOP

图1

图1

楼主:
UP,望高手能指点一二

网友:
出gerber的时候 选中 REF DES    Subclass: silkscreen_top 这一层了吗

网友:
    线宽为0?

楼主:
    在出gerber的silkscreen_top里,我也选了REF DES/SILKSCREEN_TOP

    也许是线宽为0的原因,我只知道调其大小,不知道如何调线宽..............

楼主:
    UP,难道标号线宽无法修改??

网友:
    改下丝印宽度试试,要不就是FILM层设置的问题

楼主:
    就是不知道如何改丝印宽度...........只知道如何改丝印字体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