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零件与白油中心的问题!

楼主(2011-07-13):
1.在建零件的时候中心点被定义在第1PIN上了,有什么办法可以在BRD中提取到这个零件的中心位置在哪里?有这样的axl函数吗?
2.白油的问题也类似,我想用bBox值提取白油的中心位置,但发现白油的bBox比白油实体要大一些,白油的中心位置总是有偏差.
3.要想实现一个白油改变字体型号,要用什么命令?

望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~

网友:
1. 零件的中心点(应该是建库时定义的那个点),我认为就是器件的xy坐标,您用axlDBFindByName('refdes "U1")->symbol->xy测试几个器件的中心点坐标是不是pin1的坐标。
2. 白油的bBox您可以用器件在Package Geometry/Place_Bound_*层铜皮的bBox来做参照,这样偏差会小很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啊!~问题已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