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那位大虾,格点是20mil,走线,移线用格点5mil来移动,急

楼主(2011-07-13):
请问那位大虾,格点是20mil,走线,移线用格点5mil来移动,急

网友:
不明白你的意思???既然走线,移线用5mil,那就把格点设成5mil啊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用20mil走线,5mil移线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用20mil走线,5mil移线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
高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