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简单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小弟是主攻layout,封装还不太精。所以特此请教:
今天板子出来了,上完件以后发现一connector SMD焊盘完全被元件实体挡住,不利于检测与检修!之前封装是按照厂商spec做的。所以想请教一下一般的connector pin脚是不是要做得比实体pin脚?大多少有没有固定rule呢?
盼解答!谢谢!

网友A:
一般根据厂商spec里的LAYOUT推荐尺寸做,如果没有,则焊盘大小根据期间实际管脚尺寸加大。你可以去资料区找下建封装的资料,俺发过帖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根据厂商spec里的LAYOUT推荐尺寸做,如果没有,则焊盘大小根据期间实际管脚尺寸加大。你可以去资料区找 ...

谢谢哥们儿~总算有个人鸟我了!
请问"则焊盘大小根据期间实际管脚尺寸加大" 一般是加多大呢?有规范吗?

网友:
若是钻孔pad,钻孔实际尺寸为X,那我们建立的孔径可以是√(X^2+X^2 )X39.37+10
例如,钻孔实际尺寸为0.5mm,则我们建库尺寸可以说c58d38(小数点后进位,省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