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电路设计(求助)

楼主(2011-07-13):
我想问一下,我在电源电路设计中如果削除尖峰电压,加tvs管,稳压管,RC吸收电路,其中我想问问RC吸收电路的工作原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些东西楼主还是回去看一下模拟电路吧。

网友(2011-08-13):
开关管关闭时,前面初级通过磁芯给次级储能,次级输出电压,(由于开关变器存在漏感,所以在开关管开通与关闭时,会有一定的尖峰电压出现}一部分很高的峰值电压给电容吸收了,开关管开通时,电容上的电就给电阻吸收掉了,这样反复就控制了,尖峰的大小!RC的值应取适中,太大会影响开关电源的效率,占空比,还会加重开关管的负荷,太小又起不到作!以上纯属个人见解,欢迎高手指正!

网友:
RC 能消耗电流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