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钢网资料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请问一下,贴片厂在贴片的时候,都需要我们提供钢网资料。我想了解一下,这钢网资料是单单一片板的钢网资料就可以了,还是要拼板的钢网资料?!(因为拼板都是给PCB板厂拼的)这钢网资料需要包括MARK点定位孔的吗?!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让PCB板厂给出就行了,拼板方式这个很重要的对贴片生产厂。

网友:
贴片时候需要钢网,如果是拼板过回流,那当然需要按照拼板制造出来的钢网。) r$ L6 E3 _% [* G" U
贴片的时候还需要器件的坐标文件。

网友:
最好是自己做好拼板,直接出钢网,不用去同哪些烂PCB厂扯皮。

网友:
一定要按拼板的资料做钢网,不然有一点对不上,就完蛋了。MARK点是一定要的,不然机器不好上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