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生产gerber文件,孔位置不对称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我在生产gerber文件后,打开gerber文件,发现有些孔的位置偏离了原来的位置。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影响PCB板厂打板吗?!请路过的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出底片时坐标位置设的有问题,但不会影响PCB板厂打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请问一下,那坐标应该怎样设置呢?!PCB板厂会自己调整坐标的,是吗

网友:
PCB厂家会自动调整,你也可以在出CAM里面设置那个偏移量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个偏移量呢,还请赐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打开CAM设置,选中DRILL层,点EDIT进去,就会看到OPTION的选项,点进去,就有justification这个选项,里面就有那个OFFSET,就可以设置偏移量了,把每一层都设置成一样的,出资料就会都在同一个坐标的位置了,插不了图片,不好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好的,谢谢你的讲解

网友:
楼上抢我生意~~

网友:
这个是正常的,不用管它,板厂会帮你对齐的,如果你要在CAM里对齐,可以用,左单击-右单击,左单击-右双击的方法实现。

楼主:
学习了,谢谢各位高手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