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选择多个shape,输出的结果却只有一个

楼主(2011-07-13):
axlCmdRegister( "test" 'test ?cmdType "general" )
procedure(test(  )
axlClearSelSet(  )
shape_cnt = 0
shape_list = list()
shape_log = axlDMOpenLog("shape_list")
              axlVisibleDesign(nil)
              axlVisibleLayer("BOARD GEOMETRY/LAYOUT" t)
           axlVisibleUpdate(nil)
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`("SHAPES") ?onButtons `("SHAPES"))  ;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"NOALL" "pins" "shapes") ?onButtons '("pins" "shapes"))
     foreach(shape_sel  axlGetSelSet(axlSelect())
     shape_cnt++
     shape_bBox = axlDBGetExtents(shape_sel t)
     shape_area = car( axlPolyFromDB( car( axlGetSelSet( ) ) ) )->area
     shape_name = axlDBGetProperties(car(axlGetSelSet()) '("user" "allegro"))

fprintf(shape_log "NO.%d  area:%L MM  name%L\n"   shape_cnt  shape_area  shape_name))
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  )
           axlDMClose(shape_log)
           axlUIViewFileCreate("shape_list.log" "shape_area" nil)

             )

网友:
刚才的问题是下面这句没放在foreach中,现在好像更改过了
fprintf(shape_log "NO.%d  area:%L MM  name%L\n"   shape_cnt  shape_area  shape_name)

楼主:
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输出的两行的结果是一样的!好像只读去了一个shape的属性!
NO.1  area:381.324 MM  name((SUBNET_NAME "B1"))
NO.2  area:381.324 MM  name((SUBNET_NAME "B1"))

楼主:
读取的信息只是第一个被选择的shape!后面的都没有显示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里改下
shape_area = car( axlPolyFromDB( shape_sel ) )->area
shape_name = axlDBGetProperties(shape_sel '("user" "allegro")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