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千兆网芯片和百兆网芯片差分信号的对接

楼主(2011-07-13):
各位大侠,小弟遇到个问题。千兆网中的差分信号对有四个,现在我想从千兆网中拿出两组差分数据传递给百兆网芯片,问:如何选择这两组差分信号?
急求答案

网友:
这个没遇见过,帮顶,等牛人过来解答。。。

网友:
100M的RJ45接口连接的是1.2.3.6脚,Ethernet PHY的哪4个脚连接到RJ45的那4个脚就连那4个,方便的话,把1000M的PHY写出来,我帮你看看。

网友:
可以把1,2,3,6对应的线取出来直接连过去,不过这样只能保证功能正常,EMC/EMI可能会有问题

网友:
对,这样一拖二的结构是需要评估考虑一下的!!

楼主:
多谢各位点评,我再考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