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两层板的芯片管脚怎么与地线的连接

楼主(2011-07-13):
如题 cadence两层板的芯片管脚怎么与地线的连接 我看到有的是做成十字形与地线相连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

网友:
你说的是热焊盘吗?在shape选项里设置

网友(2011-08-20):
铺完GND ,芯片的GND自动与地铜连接。

网友:
shape中选择属性设置,在最后一项中选择pin的方式,第一个就是十字形

网友:
不学习的孩子不是好孩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