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负片层得板子 出gerber

楼主(2011-07-13):
四层板有两个负片层,通孔都加了25层了,但是不知道这两个负片层出gerber还要怎么设置,按照没有负片的板子出gerber出来,发现其他层都有铜皮,就这两层只有钻孔,搜了论坛也没有相关帖子给出方法的,请教诸位,谢谢~

网友:
对负片不熟悉的话,改成正片就可以了/

网友:
负片的话如下图设置:

网友:
以现在的电脑配置来说,完全可以用正片,至于内部采用什么连接形式,正片也能做到吧,但正片优势就明显了

网友:
负片出Gerber还要加上第25层吧

网友:
我设置过负片,结果在检查电气连接的时候,系统不会查出来是否有连接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