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oftlink v4.2导入PADS,提示无法打开****_V2.anf

楼主(2011-07-14):
ansoftlink v4.2导入pads,提示无法打开****_V2.anf,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搞定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提示的错误是Could not opern ansoft netural file for reading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终于搞定
自己破解了一把
1)在license里加入alpowerpcb选项
2)用里面带的fix,fix完
3).asc目录名不能带中文

网友(2011-09-21):
终于找到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终于搞定

在license里加入alpowerpcb选项 :

请解释怎么把 alpowerpcb 加入license. 谢谢。

网友:
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请问怎么在license里加入alpowerpcb选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