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开机瞬间大电流的测试

楼主(2011-07-14):
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开机就烧保险丝,5A的,但是工作时的电流只有300mA,现在想通过测试测出开机时瞬间电流的大小,现手上只有示波器,万用表(只有数字式的,没有指针式的),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测试?还有板子上的容性负载怎么加?加电容吗?

网友:
你的板子电源上面是不是有大电容充电的,大电容充电的时候电流比较大;最好用指针式的万用表,数字的看不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刚恢复错了,你的板子电源上面是不是有大电容充电的,大电容充电的时候电流比较大;最好用指针式的万用表,数字的看不到。

楼主:
是的,是容性负载,手头上只有示波器,跟数字万用表,兄弟,有什么方法吗?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情况确实比较怪异,可能要好好查查,不一定是容性负载造成的,因为保险丝的电流远大于负载工作的电流!!

楼主:
是容性负载造成的,我测试过,直接用一个极小的电阻当负载,中间串上我用的保险丝,电流可以达到7A,都不烧保险的,而且我多次试验过。

网友(2012-03-12):
加软启动

网友:
加上一个取样电阻 ,示波器正常触发可以测试启动电流

网友:
保险也有很多种, 反应时间很重要的 , 有可能板上元件已经坏了, 保险还没反应

网友:
同意楼上

网友:
要測inrush current應該是要用示波器配電流探棒呀,這樣測到的值才比較精確吧…樓主會想到三用電表..........在我的工作領域還沒有看過有人會用這測inrush current......@@ 有些原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