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网表导入时候的错误

楼主(2011-07-14):
非常确定padpath和psmpath设置没有问题,而且相应的文件夹里确实有这个封装的情况下提示这个警告
WARNING(SPMHNI-192): Device/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.
WARNING(SPMHNI-194): Symbol 'TSSOP50P2000X120_48' for device 'SST29LV800_1_TSSOP50P2000X120_4'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"dbdoctor"ed.

网友:
封装没有找到啊

网友:
这个是warning啊,可以忽略,不影响place. 你可以对下devpath库(跟PAD和PSM库一样)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十分肯定有这个封装,封装所在的文件夹也包含在psmpath中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但是摆那几个有warning的元件就没法摆了啊
devpath应该如何设置,建立封装的时候没有生成device以前好像也不是问题啊

网友:
运行下dbdoctor,看提示写什么。

网友:
首先声明,我是新手
我之前遇到过封装没建正确而导致无法导网表的情况,不知楼主这封装是否是第一次用,如果以前没导过这封装,我觉得可以检查一下封装建正确没

网友:
你在place的时候,下面的 命令行 提示什么东西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。同样的封装在接口板里面用的挺好,核心版用的时候出现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电机那个符号出不来东西啊。没仔细还命令行提示,正在重装软件...

网友:
你看看那几个零件的pad封装在路径里吗,或者核对一下原理图中零件的pin name和pcb的封装是否完全一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。同样的封装在接口板里面用的挺好,核心版用的时候出现问题了

既然同样的封装在另一个图里面能导出来,封装路径和封装本身肯定没问题啊

会不会是在核心板里面原理图上标的封装名称错了,跟库里面的对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