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48V直流电加到220S5V模块上,交流模块照常工作。谢谢!

楼主(2011-07-14):
  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,施工人员误将48V直流电加到220S5V的交流模块上,发现模块正常供电,设备正常运行,找了很多资料,也咨询了模块厂家技术支持,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。只是说:交流模块是能接直流电压,而直流模块不能接交流电。
   附图及我的一点浅见,请大虾帮忙分析是否合理。
   220Vac是周期(正、负半周期)通过整流桥,将交流电转变为脉动的直流电,再进行滤波、降压、稳压,输出稳定5V电压。现在将48Vdc接到交流模块上,相当于整流桥一直工作以正半周期(48Vac通过对称的两个管子构成回路,)再通过后续的滤波、稳压,实现5Vdc输出。
   现在有几个疑问:1、为什么交流220S05V模块接48Vdc还能稳定输出5V电压呢?
2、这种解法对220S05模块本身有什么影响,个人认为对整流电路、调整管寿命影响较大
谢谢!盼复

楼主:
嘿嘿,自问自答了,回去翻了翻书,想一想还是能解释清楚的,不知道对不对,请大家评议
见附图,
    正常工作时,市电(220VAC)——整流、滤波(DC)——PWM驱动电路(AC)——隔离变压器——滤波稳压(5VDC)输出。
    当输入DC48V时,通过整流滤波电路,驱动电路的输入电压为48V,远小于220V,通过驱动电路,滤波电路,输出电压远不足5,反馈电路将这个值反馈到PWM控制器,PWM控制器自动加大PWM占空比,以满足DC5V输出。
    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:1、 PWM控制器的占空比在设计时,是设定有最大值的。当实际占空比大于最大值时,会导致输出电压的纹波和噪声偏大。2、占空比的差额使用会导致PWM控制器长期工作在过载模式下,缩短器件寿命。3、模块效率将大大打折,4、
隔离变压器问题工作异常。
3、4原理上还是说不清楚哦,请大虾帮忙解释。
谢谢!

网友:
稳定压电路肯定有正常的直流输入电压范围,只要输入的48V直流以整流、滤波后的电压值满足其输入电压范围,则稳压电路那边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,也就是说能正常输出5V!!
这块楼主可以了解一下稳压电路的直流输入电压范围就清楚了!!

楼主:
谢谢 !
那对功耗、及隔离变压器的影响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