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    我在cadence布线过程中发现焊盘的某些引脚名称是一样的,而且引脚标号不对应,比如说引脚标号17有两个,下一个是直接是19,没有18.请问这是在哪个阶段出现的问题,是原理图,是焊盘,还是其他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不一定,看器件资料,也有可能器件资料就是这样

网友B:
cadence是不允许出现两个相同number的PIN的,应该是封装做的有问题,而且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都不能导入net的,另外楼主你的标题太牛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dence是不允许出现两个相同number的PIN的,应该是封装做的有问题,而且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都不能导入net的 ...

我是新手,呵呵 见笑了

网友:
这肯定是封装做错了啊

网友:
这样的封装保存时难道没有错误提示?
还是你无视错误提示?

网友:
两个相同的网络名还能导入网表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