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 粘贴后元器件为绿色

楼主(2011-07-14):
3金币
       如题所示,由其它PCB上粘贴到另一个PCB,所有的焊盘和走线都变为绿色。还有由CAD图纸导入的图形在PCB上显示也为绿色,如果重新画一根线则为原色。
       请问一下如何处理?(除了DRE ERROR MARKERS 这招之外)

网友:
由其它PCB上粘贴到另一个PCB,变绿是由于网络缺失/DRC设置问题造成的.如拷贝过来的安全间距过近,需要修改当前PCB的DRC设置,如果是网络缺失,可以再复制完成后,按快捷键E+A,选择Keep net name和Duplicate designator使粘贴过来的PCB包含网络!

如果从CAD导入的是壳体尺寸变绿,再选择层时应选机械层.

网友:
從另外一個PCB粘貼,如果要保留Net特性,可以用Edit\Paste Special內的Keep net name

另外你可以試試Design\Netlist\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...
程序將依照Pad附掛的Net,自動將與Pad接觸的物件賦與Net屬性

网友:
绿色的原因很多,比如规则、网络之类的原因,如果是想拼板,可出好光绘后,再导入拼板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很明显,新加入的违反了规则,具体是那种规则违反了,要看到你的实际PCB才知道。如果是元件的话,看看是不是编号重复。建议查看绿色物体的属性,借助软件提供的messages面板来查看错误是个不错的方法。

网友:
变成绿色说明元件或导线之间靠太近,靠多近算太近,这得在规则里面设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 请斑竹赐教拼版问题,我要做拼版的话,只能在PCB上粘贴,这样结果是所有的期间名称后面都有"_1"这个标志,然后所有期间都为绿色。覆铜为空白,由于没有NET,重置后没有办法去除死铜。
        如果我要做拼版,而且是阴阳板的话,怎么做呢?
        你说的那种光绘单面板之后再做拼版,这样是PCB厂家来做吧?这个方式我加工艺边和MARK点就不太方便了,感觉直接出拼版的图,然后加上工艺边和MARK点比较好。
       请赐教!!!~~

楼主:
  大家看一下这是从另一个PCB粘贴过来的,用了上述粘贴方法,保留了焊盘的NET,但是连线和焊盘周围还有绿色。  已经查看了规则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线宽规则及过孔大小规则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运行一次检查就知道是否有DRC错误了,快捷键T+D+R.

如果认为错误是可以在你这通过,可以按下T+M,取消警告!否则重新设置DRC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