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新建PCB,如何将另外两个不同PCB中与之相同的layout部分导入新建的PCB?

楼主(2011-07-14):
各位好!

      请教个问题,需要重新画一个pcb,新的短路中有多是沿用之前两个PCB的电路,因此想把两个PCB中的router导入新的PCB中,该如何操作呢? 谢谢!

楼主:
    请有经验的帮忙解答,谢谢!!!

网友A:
    可以先sub-drawing原来板子需要的部分,再Swap零件,然后把线头接上就OK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!
      谢谢你的答复,我已经sub-drawing成功,新的PCB中放入了与之前两个板子相同的layout部分,但是如何swap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!!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subdrawing过来的部分是没有链接关系的对吧!你得按原理图把所有器件放出来,把和原来板子相似区域的器件都挑出来,然后将对应的零件用Place-->Swap-->Component命令,一对一的做替换。这个要比较细心。最后接上线头就OK了

网友:
    allegro16.0以上版本有模块化的功能,在placement模式下,框住需要的零件,place replicate create 子选项,调用存好得模块是place replicate apply 子选项,多操作几次就熟练了,走线的重复利用用subdrawing功能。

    正解喔! 不用重吃net,最多對一下零件編號(看運氣).

网友:
    如何做sub-drawing,能说明一下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! 谢谢!

网友:
    可以使用 16.3 module 的方式來做,即使編號,net name不同,只要連線關係沒變都可以套用,也可以自己新增修改,不過就是要自己試試看,熟練後就可以運用得非常好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非常非常感谢,虽然我用的是15.5版本的,但还是谢谢!
我正在考虑软件版本升级呢,刚还好资料很有帮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!
      再请教个问题,我想在一个PCB文件中sub-drawing另一个PCB中的一部分,但总是一导入就直接提示出错强行被关闭了;但是我新建一个PCB,分别导入这两个PCB中想要的部分就OK,这是什么原因呢?请解答一下,谢谢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要看出错提示是什么了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,呵呵。可能是层面有冲突什么的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我再看看,谢谢!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问题用CR5000倒是很方便。。。

网友:
    allegro16.2以后的版本也相当方便,,

网友(2019-07-20):
    可惜没有币

网友(2020-07-31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先sub-drawing原来板子需要的部分,再Swap零件,然后把线头接上就OKle

器件一多,一个个swap麻烦呀,还要一个一个对电路,找到对调的器件

网友D(2020-09-28):
如果元件位号一样,可以先region placement-export把布局导出来,这个是需要skill的,然后再subdrawing把布线导出来,最后再在新板上导入布局布线就可以;如果元件位号不一样直接subdrawing把布局布线都导出来,导入新板后用新板的元件把导入的假元件替换掉就可以了

网友(2021-12-30)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元件位号一样,可以先region placement-export把布局导出来,这个是需要skill的,然后再subdrawing把 ...

    请问这个有操作详解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