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从.brd文件中导出的封装库为什么会没有焊盘?

楼主(2011-07-14):
如题。

网友:
你的padpath路径没有指定正确

网友:
。。。导出时你可以指定文件夹吧

会有txt  dra  *sm  pad 后缀的文件

网友:
txt为device文件,dra  *sm  pad 为symbol文件

网友:
pad后缀的就为焊盘文件

楼主:
使用LP wizard 10.3的时候,即使指定了焊盘和封装路径也不行,需要将下面的extend选项勾掉才行,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操作有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