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9161温度

楼主(2011-07-14):
目前使用的AT91SAM9263做一个系统,通过网络启动的时候,DM9161BIEP温度能到65度左右(室温25度),它周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热源。供应商介绍使用DM9161CIEP,但是同样温度还是很高。看开发板都是在gnd管脚敷了大片的地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经验之谈……

网友:
楼主做的是几层板呀??如果有多层板有主地层的话,建议芯片地PIN多打些过孔到主地层上,加强散热性,这样应该会好不少!!!

楼主:
4,我用12mil的线直接引via到地平面的,散热效果不好……

网友:
PHY一般都会比较热,首先确认下是不是由于散热问题造成的芯片发热,确定是不是原理图设计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原理没问题,和官网提供的schematic一样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PHY都会比较热的,所以很多都是有底部大焊盘散热的。这个片子没有,不行就只能加散热片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DM9161???CIEP OR EP,使用网络不停的传数据了吗?

网友(2011-08-27):
我也用过DM9161CEP,但是没有出现LZ的这种现象

网友:
我们也用这个,没有加散热的开窗,也没有发现你所说的问题呀

楼主:
难道是RP差?不对啊,原理图也就是Datasheet里的推荐电路,新做了PCB,等着回来再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奇怪!我用的DM9161怎么不会出现在这问题呢?

你有DM9161的详细布线图吗?可以探讨一下不??我的QQ:37334032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