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开关电源芯片LM2596尖峰脉冲怎么处理

楼主(2011-07-14):
    原理图
,12V,接了20欧姆的电阻。做测试
一下是开关噪声,尖峰好大啊,超过1V,怎么修改电感值都不管用,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    这个从波形看感觉是与开关频率同步的纹波,如果是的话这种纹波是滤除不掉的,只能想办法减小:调整电感值或电容值来减小

网友:
    - -别在意。。。开关电源都这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你的是波器測棒如果是10:1衰減型式的, 那有可能是測棒被干擾了, 在測試的時候, 測棒要遠離電感器, 可以改變測棒方向, 並且測棒的GND與探點, 最好是落在遠離電感器的電容器二端上.

    建議在EC4後端可以串上磁珠, 再接一些小電容器(100nf, 10nf,1uf)下地, 有助減小尖峰脉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测量工具没有问题的

我后来又网上搜索了其他人的试验,他们的波形是正常的
又测量了周立功LM2576的波形,文波很少。2脚输出是方波,也没有尖峰。而我搭的电路,尖峰很严重

网上又说LM2596,10元以内的是假货,我买的2.5元,看来是买了假货了

网友:
    建议在EC4的旁边并联一个小一点的电容,我以前是这么做的,O(∩_∩)O~

网友:
    开关电源在上下桥切换时产生的,你能做的只是降低,没办法去除。

网友(2011-08-16):
    加滤波电容吧

网友:
    1. 输入电容太小
    2. 输出电容需要低阻抗的电容,推荐钽电容或大容量瓷片电容,不建议用普通铝电解
3. 续流二极管要尽量靠近电感,和滤波电容尽量靠近在同一面接地。背面接地的过孔要多几个

网友:
    看一下DC/DC的layout指导,看看人家是咋layout,然后原理图中电容的选择也非常关键。不知lz的反馈pin是否原理图是对的

网友(2012-05-24):
    我得也是2596,没有问题。你对比下

网友:
    建议:反馈网络连接到电感之前,再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