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有时铺的shape忘了分配网络,有时会飞掉,而且显示不出来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1-07-14):
allegro中有时铺的shape忘了分配网络,有时会飞掉,而且显示不出来,但是做shape on no net检查,一直会提示这个错误,
但是一般看不见这个shape,只有在重新在这个地方画一个shape,这时就可以看到以前的shape,但是选不上也删除不掉,
这时怎么回事?
谢谢

网友:
没遇到过

网友:
先找到那个抱错的坐标,打开stack-up里的boundary看看是否有东西,可能是铺动态shape时自动避让的原因

网友:
原来还是没有真正飞走掉嘛

网友:
Display中先将所有层打开看看,应该是你画到的那一层没有打开,所以看不到

楼主(2011-11-07):
都打开了,选中别的shape时,可以看到这个shape,但是当选中shape 想删除时,就又看不见了。
后来删掉了,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。

网友:
同样遇到过不止一次,这样的问题在z-copy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,尤其板子大的时候,我敢保证是bug

网友:
你把附近的器件全部挪开,应该是自动避让或者在shape parameter中修改void control项中修改suppress的大小,默认为25,可以改的小一些。

网友:
    这是个问题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