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如何同时仿真两条网络?比如时钟和数据线?

楼主(2011-07-14):
各位大侠,小弟有个困惑,Hyperlynx如何同时仿真两条网络,比如源同步时钟和数据?SQ里面可以通过append方式解决,不知道Hyperlynx中如何解决?

网友A:
    lz厉害啊,sq也懂,可以把提取的时钟数据两个网络一起复制到linesim free form下一起仿真。

楼主:
    已经试过了,挺好用的

网友B(2011-11-26):
引用 网友A:
lz厉害啊,sq也懂,可以把提取的时钟数据两个网络一起复制到linesim free form下一起仿真。

    在Boardsim中同时只能选中一条网络,不知道你说的一起复制是怎么操作呢?我是新手,期待你的答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在Boardsim中同时只能选中一条网络,不知道你说的一起复制是怎么操作呢?我是新手,期待你的答复

就是选中一条网络,生成free form。然后选另一个生成free form,把其中一个free form格式的copy到另一个即可。

网友:
"就是选中一条网络,生成free form。然后选另一个生成free form,把其中一个free form格式的copy到另一个即可 "

    這樣有考慮串擾的效應嗎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是选中一条网络,生成free form。然后选另一个生成free form,把其中一个free form格式的copy到另一个即 ...

多谢你的答复,我会试试的。
   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是否能回答我,我设计中用到的电源芯片是TI公司的,它主页上只提供了Hspice模型,到目前为止,我不知道该怎么将这种模型导入到Hyperlynx中,能否告知下?先谢过了~(很着急,都没人回答我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谢你的答复,我会试试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是否能回答我,我设计中用到的电源芯片是TI公司的,它 ...

我也一直没有搞懂这个,遇到这个情况,我用hpsice直接仿真,不用hyperlynx做。hyperlynx只做提取参数用。

网友C:
    在接收端并联一个无穷大的电阻,两个当一个网络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在接收端并联一个无穷大的电阻,两个当一个网络用

    高手啊!!!

网友:
    RE: Hyperlynx如何同时仿真两条网络?比如时钟和数据线?

引用 网友A:
    高手啊!!!

    资料上看到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