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坐标文件疑问

楼主(2011-07-15):
很多封装,用f5查看pin1脚有的是0 0坐标,有的不是,不在0 0坐标的器件好像在器件的中心。请问1、那么在出坐标文件时会不会有影响。2、如果要改成统一的以中心为0 0,那么怎么确定已经制作好的封装中心。

网友:
这你就悲剧了,一般贴片元件做封装时0点要画在元件中心的,比如PCB输出坐标文件,一个0805电阻的坐标是(100,200),那么机器在贴片时,吸嘴吸取这个电阻,把它放在(100,200)的位置,而吸嘴一般是吸元件中心的,如果你画封装时,0点在1号脚上,那么贴片时元件就飞了.
除了坐标问题,元件角度也要考虑的,因为输出坐标文件时,也要输出元件旋转角度的,如果你0805的电阻封装是平放的,0603电阻封装是竖放的,后果可想而知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还好,大部分是中心的,只有几个是pin1的贴片,器件封装已经画好了,怎么把中心位置找出来,是不是看F5的坐标计算出来,好像是       class         PACKAGE GEOMETRY
       subclass      PLACE_BOUND_TOP 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这种说法吗?我们就有器件坐标不是中心啊,也没出问题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2楼只说对了一半,的确,板厂贴片选取的是器件的中心点,但是不能说我们建器件就一定选(0,0)点做中心点,像SOT223之类的中心点就不太精确。所以这类封装我们可以选1脚或者其他为(0,0)点。只是最后给板厂的坐标文件我们要导中心点的坐标,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。report/component report这个报告的是原点的坐标。如果所有器件都是以中心点为(0,0)点,这个可以用。如果不是,的确会出2楼所说的情况。所以我们用file/export/placement,选择body center这一项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了解了,谢谢楼上讲解

网友:
    IPC标准中贴片元件都是以元件中心为0点的啊,不仅SOT223是这样,连TO252都是以元件中心为0点的
    使用7楼的方法输出坐标文件,有时候会出现问题,那就是软件如何确定一个元件的body center?
我们一般做封装时,在place_bound_top层画个shape,软件就会以这个shape中心作为body center.可是很多人做封装时取巧不画place_bound_top,软件会自动在place_bound_top添加一个shape,该shape会包含我们封装上的所有元素,尤其是丝印.所以当我们的封装没有画place_bound_top,并且有丝印标记(比如在1号脚放个三角形)时,软件所计算的body center实际上是的!用7楼方法导出的坐标文件不可用,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做封装时就按照IPC标准选择0点,既然IPC做出标准来了,他们所考虑的情况肯定比你我周全的多,我们拿来用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是这样的话,place bound要和实体值一样大才对吧。现在好像很多公司的封装都不规范。

楼主:
    有没用印制板厂的也来说下啊

网友:
    place bound 的画制有什么规范吗? 对于一个异形的shape,如何确认我的place bound top的中心就是实际IPC要求的?

网友(2011-08-18):
    关注中,没有下文了吗?